宏基ZQ5待机0.005A触发到0.020A掉电故障

楼主(2015-06-20):
观察主板无进液、烧毁、动过等现象。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正常。接上可调电源0.005A,触发到0.020A掉电。广达代工的主板,在图纸上直接搜HWPG,一般都能找到。来到了这里
测试发现R298无电压,追查+3V的来源

测试1,2,3脚无电压,MAND要为高电平,才能使PQ28导通,追查来源

MAINON要为高,PQ20导通,PQ16截止,由15V经过一个1M欧电阻直接上拉。测试发现PQ20的2脚有3.3V,3脚仍然是高电平(多少V忘记了),换掉PQ20。再次按开关,电流狂飙啊!亮机

网友:
没写完阿 就发布了

网友:
这贴子 是给新手看的    但新手 还不一定会看明白

网友:
这问题 多了去了

网友:
二级电路有问题引起开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