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待机0.05A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5-06-20):
观察主板上3V5V电路有进水痕迹,其它地方正常。处理好进水的地方,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正常。接上可调电源0050A,待机芯片发烫。测电感上有0.76V,1.5V的电压。断电测线性对地阻值正常,正常输出3V5V线性。6,20脚无电压。开启都没有怎么电感上就有电了啊!查反馈电路正常。换掉芯片,电感上没电压了,测芯片EN1/EN2无电压,

追查来自于

直接看关键信号吧!继续追查S5_ENABLE来自于EC14脚

这里0V,发现是由R2710电阻上拉。

测是R2710的2脚有3.3V,1脚0V。断电测电阻100K正常。直接用漆包线将2脚和1脚连接。再次,接上电源待机变成了0.010A,电感上3V5V电压有输出了。按开关无反应。查RTC电路发现SRTCRST#只有1V左右。

拆掉Q2130电压正常3.3V,从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去。哈哈,触发了。完美亮机

网友:
测R2710的2脚有3.3V,1脚0V,这里应该是本身内部阻值开路 比较多,怎么还是100K阻值?

网友:
还是要把时序理清楚

网友(2015-07-22):
也就是说这个机器的待机是0.01,待机就有3   5v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