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780T-D3L不跑码复位灯一直闪

楼主(2015-06-20):
求助GA-780T-D3L REV:4.0不跑码复位灯一直闪    哪位大师有BIOS  图纸赏一个给小弟吧  !!!

网友(2017-05-16):
我手头也有一块板子  症状一样的 现在也没有搞好

网友(2018-03-02):
现在又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测所有供电都正常  干了一下北桥还是一个鸟样

网友:
测所有供电都正常不,是不是有电一直在波动。

网友(2021-03-27):
通病啊  等待大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