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平板6PIN USB母插定义,想用5PIN改,急死啦。

楼主(2015-06-20):
用万用表查不出来如何排列
里面碎掉了,看不出来5pin的线是如何对应到6pin的母插。
百度不到6pin定义。
我5pin的插座应该是靠右对齐还是靠左?

网友:
用万用表测6pin母插,没有一根是接地的,为什么?

网友:
从左到右第2,3是数据线,第1或4,5是供电,后面的是地线,最好还是换一模一样的

网友:
你插的地线点可能不对

网友:
从右向左你这个好像是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你这个问题也不懂问他们才知道

网友:
     万用表蜂鸣档搞定

网友:
不可能滴,怎么可能没有地,直接换个同样的试试

网友:
去网上找图纸。

网友:
接上充电器,先把正负级搞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一样的吧,一样的不难找

网友A:
原接口不止6pin吧,这种好像是接口内小舌头分了两排的,前排是普通的5pin定义,后排是品牌自己搞的特色功能接口

网友:
你把原接口取了就看见下面的焊盘就一目了然了,以前改过是这样的,不晓得你的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网友:
后排不知道会不会是usb3.0啊,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你还是换同样的吧,改得这么麻烦还不知管用不

网友:
試試看這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接口不止6pin吧,这种好像是接口内小舌头分了两排的,前排是普通的5pin定义,后排是品牌自己搞的特色功能 ...

是的,我搞错了。
这个是11pin的。
我以为是6pin
中间的pin 全部不是usb 的, 旁边的pin才是usb.
已经改好
谢谢各位

网友(2015-07-31):
没地,怎么可能啊

网友:
两根供电  两根数据 两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