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VC 不开机

楼主(2015-06-20):
华硕。。板号:X550VC     REV.3.0的。现象为不开机。待机0.03-0.04  ,不出3V和5V.  3V,5V的芯片有些微烫。找到点位图测得:是3V,5V芯片的2,4脚开启为5V。偏高了。正常是经一个6个脚的管来控制开启的,那这个6个脚的管又由EC发高电平VSUS_ON控制的。当EC发出高电平的VSUS_ON去让6个脚的管导通,这样3V和5V的芯片的2,4脚各经一个电阻接地。来开启3V和5V。现在是有待机0.04,不出3V和5V.就是EC不出高电平的VSUS_ON.在此求大神来分析下原因。(1,主板没有存在短路。2,3V,5V电感阻值正常。3,3V,5V后级电路正常。4,换过EC,刷过BIOS。换过3V,5V的芯片。)现在搞的实在是蛋疼。有修过的,遇到过的,看过别人修过的,麻烦给个思路和见意.        在线等……

网友:
华硕的机难搞啊

网友A:
去年修到过是待机0.069略有出入,无35v.换35v芯片和Ec后未好,后来换待机5v转开机5v的管子和左边的UsB好了,用了不少时间,可恨客户是土豪不修换机了,留在我这用了近一年前段时间才拿走,总之奸如磐石的机子难搞,太耗时间了.

网友B:
VSUS_ON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可以用芯片的线性电压上拉

网友C:
ASUS的机器,EC在供电时钟复位等等基础条件满足后,,就会发出VSUS_ON来开启待机,,如果没发出来,就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修到过是待机0.069略有出入,无35v.换35v芯片和Ec后未好,后来换待机5v转开机5v的管子和左边的UsB好了,用 ...

待机5V管在哪个位置。说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SUS的机器,EC在供电时钟复位等等基础条件满足后,,就会发出VSUS_ON来开启待机,,如果没发出来,就不对 ...

就没有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南桥也换了   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VSUS_ON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可以用芯片的线性电压上拉

用了  还不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待机时可能没3V 5V ,好像是按下开关后才有

那就更不懂了,

网友F:
是不是ec的条件不满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ec的条件不满足啊

你能不能说下具体的一些条件,比如:LID,ACIN_OC#,EC_RST#等等。

网友:
VSUS_ON没有出来说明IO还没有正常待机。重点检查IO的外部工作条件和BIOS

网友G:
VSUS_ON没有出来说明IO还没有正常待机。重点检查IO的外部工作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G:
VSUS_ON没有出来说明IO还没有正常待机。重点检查IO的外部工作条件

没有说的具体,等于没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没有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南桥也换了   还是一样的现象

要么是ec没发出来,查,或者换,要么是被拉低,断开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说的具体,等于没说啊

华硕的LID#不触发的很多是LID#的问题。但是你的VSUS_ON都没出来,必不可少的要查一下IO的供电,时钟,复位,然后就是BIOS与IO的连接是不是断线了,BIOS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基本上就是这些故障点了,具体哪坏了那还得楼主去测量判断了。还有一点,华硕的排阻很容易坏的,但是华硕的主板大部分都没有电路图,只能靠点图去查相关的信号了

网友:
查io、的供电复位时钟吧

网友:
说到这个呢,我就想吐槽下 前几天修了个X55VD的 待机也是0.03-0.04 待机偏高 不触发。 3.5V芯片发热是属正常现象。 解决方法呢 更换BIOS芯片 拆掉BIOS芯片后 待机0.005 正常了。刷上工厂级的BIOS 一路跑码亮机

网友:
更换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