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6cm

楼主(2015-06-20):
今天接到一台ASUS K46CM的机器,拆开看是进水了,图片上面标注1的位子掉了个电阻,那为大侠手上有一样的板子帮我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那个

网友:
就左下角那个位子的,图片放大了就看得到了,麻烦版主帮我看看

网友A:
你圈出来,这样就比较好辨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圈出来,这样就比较好辨认

现在这个图片

网友:
这样的遇到好几台了,华硕坑爹的图纸上面什么都看不到,板子上也没标,换板子算了

网友:
ASUS 的资料好少哦,唉

网友:
应该是1k或者10k

网友:
是1K欧的电阻

网友:
换个1K的试试。

网友:
你这个芯片型号告诉我  能看清ON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