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19B360BW通病附程序

楼主(2015-06-20):
同行送来一台三星S19B360BW,通电左上角显示模拟,接电脑无显示。三星通病程序坏了,上官网找到这个型号,,只有驱动下载,没有固件。淘宝吧!刷完OK!!!程序附上!!!看好屏的型号!

S19B360BW MCU程序.rar

网友A: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显示器的程序问题,就是程序不好找,谢谢你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显示器的程序问题,就是程序不好找,谢谢你无私奉献

想下载一个,可没积分了。

网友:
三星S19B360BW,通电左上角显示模拟,接电脑无显示,三星通病bios程序坏了

网友:
大家注意 刷了不行  型号 屏型号都对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等需要时在下

网友:
不好意思 刷了别的也不行 应该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