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 一块3v5v维修

楼主(2015-06-20):
小小白  一块3v5v维修
适合新手老鸟勿喷
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指正
今天领了一块广达的板下面是板号

拿到板子先打对地值     公共点竟然短路了  在上课老是听它们说烧机,也没有机会实践一下。一开始还有点兴奋,后来烧半天找不出来就发愁了。没办法找一个师兄帮忙烧一下顺便学习一下!
由于上课时间师兄修的无图请谅解。下面是故障位置

拆掉后就不短路了公共点正常无3V5V
找到图纸看待机芯片开启条件
1.供电    2.开启    3.线性输出   4.基准

第一个条件测量V+无19V供
然后查找来源是公共点经过一个电阻给芯片供电的,找到电阻被换成了电容。在料板上找了一个K级别的电阻换上ok
3V正常后的波形

5V正常后的波形

来迅维第一个帖子!
不喜勿喷!谢谢合作!

网友:
哥们你这也叫小小白啊???谦虚了。。几年前碰到一个Y450也是做手脚把电容换成电感。。同行是冤家啊。。

网友:
楼主电路分析不错继续发扬光大。。。。。。。。。。。。。。。。。。。

网友:
很直白!继续加油

网友:
兄弟,修得好

网友:
谦虚啊,电容换电感,这都被你找出来了。

网友:
这是老师出的试题吗?

网友:
来楼主这找点思路

网友:
刘工程师干得漂亮,受教了!

网友:
很细心,观察能力很强,同学加油

网友:
楼主维修还是很细心的嘛,学习了

网友:
找到图纸看待机芯片开启条件
1.供电    2.开启    3.线性输出   4.基准
向大虾们学习了,谢。

网友:
楼主高手啊 看你的贴别样没学到 电容换成电感 电阻换电容 这招到学会 对于现在有的叼民就得用这招  这是没办法 只因叼民太多 这样在回头来加价 这是没办法 只因叼民太多

网友:
电容换成电感是楼主叫师兄帮找到的啊,楼上的。。。。。。

网友:
楼主技术那么好还自称小白,也太谦虚了吧

网友:
1.供电    2.开启    3.线性输出   4.基准,这就是待机芯片的开启条件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