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 一块3v5v维修

楼主(2015-06-20):
小小白  一块3v5v维修
适合新手老鸟勿喷
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指正
今天领了一块广达的板下面是板号

拿到板子先打对地值     公共点竟然短路了  在上课老是听它们说烧机,也没有机会实践一下。一开始还有点兴奋,后来烧半天找不出来就发愁了。没办法找一个师兄帮忙烧一下顺便学习一下!
由于上课时间师兄修的无图请谅解。下面是故障位置

拆掉后就不短路了公共点正常无3V5V
找到图纸看待机芯片开启条件
1.供电    2.开启    3.线性输出   4.基准

第一个条件测量V+无19V供
然后查找来源是公共点经过一个电阻给芯片供电的,找到电阻被换成了电容。在料板上找了一个K级别的电阻换上ok
3V正常后的波形

5V正常后的波形

来迅维第一个帖子!
不喜勿喷!谢谢合作!

网友:
搞点图片说明就好了.

网友:
发帖卡住了   刷新结果重复了   有图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9433-1-1.html

网友:
不错 分析的还可以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再接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