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电路图的数字是代表什么

楼主(2015-06-20):
这数字在电路查找中起什么作用,怎么用。完全自学个中辛酸,就不表。

网友A:
这个信号连接到的页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连接到的页码

懂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连接到的页码

懂了。多谢了.....

网友:
表示图纸的页码。从第几页来,到了第几页去。

网友:
这个数字就是链接到哪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