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G41T-CM3 V:1.0卡在Windows进入界面

楼主(2015-06-20):
这款主板我一开始判断是BIOS的事,刷了BIOS,过然过了Windows近系统了,但是关机在开机又卡在Windows了,我加焊了南桥用热风枪干的,故障变成开不了机了,我把CMOS跳线跳了以后,在跳回来就能开机进系统了,但是关机又开不了了,谁能帮助我这个小小白,我买了主板维修不是事儿,和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还没看完,哪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不一定是南桥呢,看看南桥外挂的设备有没有坏的,  COM口芯片  进BIOS屏蔽掉 声卡 网卡   USB   试试

网友:
三板斧,刷BIOS  干外设  干桥

网友:
应该是网卡或者声卡导致的,到BIOS里面屏蔽一下试试就知道了,要不然直接疯抢拆了声卡网卡

网友:
外设去掉在看看网卡和声卡

网友:
这种主板南桥坏的比较多,一般换了南桥就会好

网友:
看看是不是把南桥弄坏了

网友:
进 BIOS把网卡和声卡禁用了,关机后还是开不了机,估计南桥被我干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