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30A不充电

楼主(2015-06-20):
在系统中显示,未充电,应该测试那些关键点。电池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检测SDA 电压  充电芯片

网友:
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查充电芯片,上下管,滤波电容

网友:
检查充电芯片SAD系统总线.3.3V有示波器打下波  检查芯片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查充电芯片,保护隔离

网友:
去研究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流程。

网友:
刚好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