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楼主(2015-06-20):
这机子的问题是开机到屏亮的瞬间掉电,然后自动再加电开机进系统,能正常使用。
拆机后BIOS放电,换内存,CPU都没能解决问题,最后找了个BIOS刷了才解决问题。
大家要是有遇到这样的,可以试试刷BIOS,
最后送上好的BIOS。 y450

网友:
原机的BIOS程序应该是损坏造成的。

网友:
可以试一下

网友:
bios问题总是很古怪的

网友:
前段时间   也搞了一块y450  快疯了   故障很奇怪  有是能加电  有时不显   有时重启不了

网友:
跑A2的多这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