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z 怪问题

楼主(2015-06-20):
有时候开机会五声报警 一直持续 但可以正常使用
开机进系统显示桌面后屏幕花一分钟左右就正常了
求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有很多种可能;屏线,屏,显卡。。。

网友:
5声报警是CMOS信息丢失,一般情况下是时间没设置,,,你这进系统还花屏,要么你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
进桌面后花屏5分钟,然后正常?    我感觉系统方面有问题

网友:
我这个13Z也是 开机报警5声,但能进系统,进系统一直都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