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8251p rtd2136s芯片

楼主(2015-06-20):
dell la8251p rtd2136s芯片 amd a8 4500m
问题客户自己青灰,不亮机
他把一个CPU圆柱型电容碰掉了是19v电容
于是把电容焊上还是不开机
换CPU好了可以量机
装机测试跑一二十分钟
怎么屏闪一亮一暗,闪好多次暗屏了,能看到字
而且一开机报警8声,跟检测不到屏一样,过一会感觉凉了开机就好了检测第6脚当暗屏是0v,123脚19v不变,第5脚3.3v屏上5脚和主板第27脚相连
当暗屏时无3.3v
一步一步查
经过TL_INVT_PWM往下查
到芯片第19脚芯片型号rtd2136s

是EDP转LVDS信号的芯片,此芯片是直接从CPU发出来经过RTD2136转换成LVDS给屏

5,18,22脚3.3V供电

11,15,43脚1.2V供电     是芯片自身内部17脚输出经过一个电感输出1.2V
13,14脚是连接到SM总线上,英特尔芯片组的是通过SM总线连接到PCH,AMD芯片组是连接到APU上

45,46脚 是读取屏码片引脚
19脚明暗度调节
20脚是屏供电开启

21脚  英特尔芯片组的是PCH直接发出的,AMD芯片组是APU经三极管转换发出的

44脚是背光开启
47,48脚是读取外部ROM
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不过没换
CPU烧坏了,CPU换了
还有待机不正常0,2
有时候又正常
没有芯片发烫
??、????、、
大家感觉什么问题ec不烫

网友:
给你的辛苦分,话说这个机子开机8声貌似屏线接口是个通病,我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是不是屏电路坏了    8声是检测不到屏  排线跟屏检查一下   换个坏屏一侧就知道了

网友:
最简单的屏线检查了吗?

网友:
屏换了,,关键是一开始是好的,,,用一二十分钟就屏闪,如果短接56脚屏线屏是不闪了,就是开机报警不显示,等一会就好了,,屏换了,CPU换了,我其实想换rtd2136s芯片,因为那个电容是19vCPU滤波电容,可能少了一组导致电压不稳烧cpu,而CPU控制rtd2136s这个芯片显示,所以说可能它坏,屏线可能性不大。

网友:
机子后来修好了吗?

网友:
没修好,没波波啊

网友(2015-11-23):
RTD2136S 换了也不行 我试过了  听说要刷UV27旁边芯片的程序 一直没找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