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是驱动板的图片芯片坏掉?谢谢

楼主(2015-06-20):
通过基地的远程学习,液晶已经大体上都能搞定了。经过二个月的努力,我们镇上的四家电脑店也都和我合作,得到他们的认可。

今天我修一台液晶的时候,去找旧板子拆件,看到自己已经积累下了好几片驱动板,都是判断是认为图片芯片坏掉而换掉了。
再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的技术不到家,很多不是芯片坏,误认为是芯片坏的情况呢?
所以再次向大家请教,如何判断驱动板上的图像芯片坏掉,希望大家指点指点,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A:
一般芯片坏,都发热摸摸就是了。程序坏的多

网友:
供电击穿 高温 热不稳定

网友:
看情况而定的吧,不一定全是芯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芯片坏,都发热摸摸就是了。程序坏的多

驱动板芯片发热的很多吗?

网友:
图像处理芯片几乎很少很少坏掉的,,,

网友:
图像处理芯片 坏的几率太小了

网友B:
在驱动板程序正常的情况下,基本的判断方法一般都是先查这个芯片的供电时钟还有复位,然后就是芯片引脚的对地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驱动板程序正常的情况下,基本的判断方法一般都是先查这个芯片的供电时钟还有复位,然后就是芯片引脚的对 ...

请问是供电,时针,和复位的对地阻值都要打吗?

网友D:
先工作条件,再程序,最后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供电,时针,和复位的对地阻值都要打吗?

比如供电偏低,打一下供电脚的对地值,晶振没有电压或者不起震,打一下相关引脚的对地值,图像显示不正常,查一下lvds和RGB相关引脚的对地值和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工作条件,再程序,最后芯片

最直接的还是摸一下,是否发热不正常

网友:
拆下来量一下就可以,

网友E:
我今天修的 逻辑板 就是芯片发热 不是太烫 是不是芯片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修的 逻辑板 就是芯片发热 不是太烫 是不是芯片坏了啊

正常的温度也高,当然手要放得住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看有没有变色  起洞   发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