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410k 集显 bios 密码越狱

楼主(2015-06-20):
刷了BIOS没用,望高人指点下

网友:
是不是有个24S08之类的 在那里面存贮起的

网友:
越狱?呵呵……苹果玩多了吧……

网友:
thinkpad的机器好像有密码芯片的吧,,主板架构图发出来看下

网友:
找密码芯片,料板上拆一个就OK了。

网友:
密码芯片上是PS08

网友:
机器已经退了,不好意思,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刷密码芯片

网友:
拆个料件上的就行了,机器比较老了,料件多

网友:
换个密码芯片就好,IBM的机器和别的不一样,它的密码都是存在专用的芯片里面的

网友:
这个机有个密码蕊片的,8个脚的,好小的

网友:
这个可以解密的  有工具 买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