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华擎BIOS

楼主(2015-06-20):
兄弟们 谁有华擎 擎网天道 REV G/A 1.02     的BIOS     BIOS芯片上面H55ICAFE的贴纸  H55的主板,,,兄弟们  谁有好板  备份一个发给我,,,

网友A:
官网的  不会分离 不是BIN  ROM格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的  不会分离 不是BIN  ROM格式的

官方的后缀名,比如xxxxx.50,你把它直接改成xxxxx.bin或xxxxx.rom就行了。

网友:
可以试试他说的,看看

网友:
华擎的不好找  MAC地址会很蛋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官方的后缀名,比如xxxxx.50,你把它直接改成xxxxx.bin或xxxxx.rom就行了。

不行啊,因为BIOS是2M的 改格式还是1.2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啊,因为BIOS是2M的 改格式还是1.2M

奇怪了,官方下的都是2M,为何板子上又是1.2M?即使拆分,也不可能1.2M。华擎这板有两种BIOS,英文版和中文版,英文版最新1.5,中文最新1.4。如果是网络问题,华擎跟华硕都让人头痛。也只有找原板备份才行。我这里华擎板太少,帮不了你。

网友A:
最蛋疼的是我的希尔特600P不支持25Q16BV  16 的度不支持  垃圾希尔特

H5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蛋疼的是我的希尔特600P不支持25Q16BV  16 的度不支持  垃圾希尔特

我FUCK! 不会吧,我几十块钱的编程器都可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FUCK! 不会吧,我几十块钱的编程器都可以刷

是啊  就是刷鞋不了这个还有一个64M的  8M的程序

网友:
25系列的6E系列的芯片.我这个也识不出来.操蛋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