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105接硬盘不显 还经常掉电 拔掉硬盘显到LOGO没反应 键盘灯不亮 无法操作 求助....

楼主(2015-06-20):
Omni105接硬盘不显 还经常掉电 拔掉硬盘显到LOGO没反应 键盘灯不亮 无法操作   高手 有修过的朋友 指教下  谢谢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换硬盘试试,一步一步修吧,先解决掉电,在测键盘供电,卡LOGO原因什么的

网友:
先裸板测试,不行就刷BIOS吧 ,

网友:
先换个cpu,以前有碰到过cpu坏,认不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