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20奇怪故障,求助中……

楼主(2015-06-20):
    戴尔5420 , 版号:DAOR08MB6E2,REV:E2 ..客户说开不了机,接过来上电到0.3到0.4,不动了,也不掉电,看到这个情况心里有点数了,应该是某路电压没出来。随报价,打发客户走人……拆机……又几分钟过去了…………
   经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发现内存供电只有50左右,有点低,其他无异常,裸板上,0.3,果然没内存供电,进一步追查,发现是后继短了,开始对1.5v-sus去到的地方逐一排查……近一个小时过去了,可以说是找遍了每个角落,毫无收货,郁闷……
    上迅维找点线索,还真有类似情况,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1171-1-1.html,可这位仁兄的客户催的急,最后放弃了,其他还有说是内存供电下管通病,容易烧焦,也没什么好法子,换内存供电芯片和上下管,故障依旧,向上面提到的那位仁兄帖子里提到的,装CPU的情况下,内存电感位置没电压(但能看到上到0.89左右的样子,瞬间掉下来,比较手里只有万用表,量不太准),不装CPU的情况下,内存位置有1.52的电压且很稳定,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如图,装CPU的时候,到内存供电芯片的S3,S4也没电压,不知那位仁兄也遇到过这个情况,望指点一二。。。

网友:
图纸在此:

网友:
刷一下BIOS吧!

网友:
哎呀,不容易,刷了几个BIOS,终于有个好的,现在上传:

DELL_14R_5420独立DA0R08MB6E2_REV(1).zip

网友:
现在新机器的BIOS问题太多了,管理的东西多了,确实容易坏

网友:
楼主刷BIOS好的?

网友:
这款戴尔bios坏的非常多,,,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 或者短路

网友:
不装CPU电压就出来?》
那不是CPU坏?
其实建议修电路还是要用示波器
有时候电感上面量到的电压  你会发现两端都是直流电平

网友:
楼主刷BIOS好了吗

网友:
不是说1.5V后级有短路吗  ? 这么又成刷BIOS好的?  我看不明白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CPU和内存坏了,

网友:
不是说短路的吗,结果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