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触摸不灵怎么修

楼主(2015-06-20):
红米note进水机,触摸不灵,试了屏没问题,触摸座打值两个脚没阻值,应该怎么修

网友:
进水机需认真观察进水部位有无腐蚀断线的。基本就是这种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进CPU,加焊CPU试下

网友A:
触摸座对应的几个滤波电容有点腐蚀了,被我撬掉了,还是没有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座对应的几个滤波电容有点腐蚀了,被我撬掉了,还是没有触摸

翘掉影响其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