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5

楼主(2015-06-20):
接到一台惠普CQ45的机子  开机黑屏  外接没问题  换了排线还是原问题  高压板也换了   屏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是不是BIOS啊?      我看论坛上  是排线  我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A:
外接显示不,还有电流多少。我在怀疑。。。

网友:
休眠开关查了吗?

网友B:
是不是暗显?还是说无显?就是黑屏?

网友C:
那你先测下EDID啊,或者屏供电和LVDS

网友:
屏接口的供电查了没?电容漏电、击穿会导致暗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不,还有电流多少。我在怀疑。。。

外接有       电流1.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暗显?还是说无显?就是黑屏?

暗屏  刷过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你先测下EDID啊,或者屏供电和LVDS

你知道屏显得定义/?   有没有图纸A?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知道屏显得定义/?   有没有图纸A?

这机器有图纸的,屏幕要显示,显卡就要发出edid来读取屏幕的信息

网友:
TNND  是高压板坏了。。。。直接上了通用高压板OK了   我们老板搞定的  丢死人了。。。。

网友:
兄台搞清楚黑屏什么意思,暗屏什么意思再发,黑屏待机多少能否触发,触发到多少

网友:
current is 1.5A , i doubt on bios first. try flash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