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5 USB不能使用

楼主(2015-06-20):
G405 USB不能使用,机器来时开机左上角有个光标死机,刷BIOS后开机显示反复重启,装上硬盘反复重启解决,由于是新机以为正常。客户取机时才发现USB不能使用左边3.0与右边的2.0全都不能使用,供电正常也没没到短路,BIOS换了几全都一样,另外左边USB3.0接上USB键盘鼠标开机又会出现开机左上角有个光标死机,拔掉又能正常进系统。求各大神指点
DOS下也认不到USB安装不了系统,只能用光碟安装

网友:
没短路,阻值正常不400欧左右。还有USB信号脚接上鼠标后要有3.3V和0V。

网友:
一般情况下机器都是装上硬盘才反复重启,不装硬盘不重启,你这个却反过来了,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按板型号找的BIOS还是一样

网友:
驱动打感叹号,要么刷BIOS,要么换桥

网友:
估计南桥问题

网友:
USB2.0不能用,USB有电压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
BIOS都试过了,加焊或者换桥试试看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先进BIOS里USB是不是被禁用了,不行就是南桥的出问题

网友:
测试一下对地的阻值,如果正常的话,测测usb的供电有没有,如果有电,可能就是桥的usb的模块有问题了,刷个BIOS在试试吧

网友:
南桥坏了  吧

网友:
楼上的都是大神我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