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系统坏了

楼主(2015-06-20):
怎么在W7下把苹果系统硬盘的东西都拷出来 苹果系统坏了

网友:
用U盘进PE,里面有工具,,如果你是搞这行的,就不用多说了,,,如果不是搞这行的,,说了也没用

网友:
你用另一个硬盘装苹果系统,在拷贝里面的数据。苹果系统可以识别WIN系统下的硬盘数据,WIN系统不能识别苹果系统硬盘下的文件。昨天我把U盘格式化苹果的格式,在WIN系统下无法把文件拷进U盘里面。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用DE 扫一下。行就行。不行的话。估计悬了。。

网友:
找台苹果电脑外挂硬盘就OK了啊 如果是小口的SSD 那就买个硬盘盒呗

网友:
不能在win7下直接读取,因为格式不对,识别不了,最好是挂在另一个苹果系统下进行数据读取

网友A:
U盘进PE,里面有工具,,如果你是搞这行的,就不用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进PE,里面有工具,,如果你是搞这行的,就不用多说了,,,

请教下,是什么pe能直接读取苹果系统里面的数据?

网友:
可能在WIN7系统没有装苹果驱动  所以不识别苹果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