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键盘用不了问题,没辙了,求助各位大师

楼主(2015-06-20):
惠普6930p的机器,有好几台键盘一个键都用不了,外接usb键盘正常,换了n个键盘,把键盘接口旁边电容干掉,换过键盘接口.IO.南桥.BIOS,量过线路没断线,裸板测也一样,真的没辙了,求助各位大师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求指点

网友:
我的三星也一样,键盘,io,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求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