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

楼主(2015-06-20):
主板没有1117是什么代替了1117

网友:
1084   1085

网友:
不是有些不需要吗?

网友:
这个不一定

网友:
这个比较多吧,好多坏主板上都有。

网友:
转换的芯片很多 不要死记硬背 重要的是思路和跑线

网友:
LZ问这个问题应该不一定吧,,,有些主板是1117  有些是1084  1085或者有些就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