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能开机风扇转一下,就不转

楼主(2015-06-20):
(无正文)

网友:
风扇换过没

网友:
第一,要么温度不高,,,温度达不到,,,,风扇是不会转的,,,这是笔记本的设计
第二,温控电路有问题,,,检测不到温度高,,,所以风扇就不转,,。。。。

网友:
是不是戴尔的,戴尔的要温度高于60多度才会转的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笔记本开机转一下停掉是正常的啊!

网友:
不掉电就是正常的,温度不高,所以不转,如果掉电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
笔记本温度高吗,温度达到一定值才会转的,为了节能设计的,如果温度高还不转的话,那就有故障了,你可以跑下鲁大师试下,让温度升上去看它转不转

网友:
智能风扇是正常的 温度不到就不转.要么改为非智能的

网友:
电脑正常就行了

网友:
感谢大家回答,

网友:
温度没上去 转一下停很正常呀 你把风扇取了用小电池接风扇测风扇坏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