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2000 广达TT9 白屏简单维修

楼主(2015-06-20):
HPtx2000 外接显示正常 内显白屏 上家加焊过北桥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北桥虚焊 AMD的芯片
既然上家加焊过 我就不多事了 直接查屏的条件

发现屏供电+3VLCD电感两端无电压追查来源

发现DISP_ON为低电平  直接来源于北桥 我又不想干桥
于是我将5V上拉电阻R50拆掉 上电+3VLCD出来了 心想应该亮机了吧
可是接上屏 还是白的  难道真是桥有问题   不信邪的我把屏线摇了摇
啊呀我去 有显  原来屏线也挂了  果断断电拆了 将屏接口3,4脚干上一坨锡  上电
懒有时候也是一种境界

网友A:
楼猪为傻要把三四脚连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猪为傻要把三四脚连在一起

3脚是屏供电 4脚是码片供电  都是3.3V  所以。。。。

网友:
楼主的字写的很好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给力学习了

网友:
樓主,檢修思路很好,學習了。

网友:
檢修思路很好

网友:
高手修电脑就和玩一样

网友B:
屏线挂了 ,只是供电线挂了 ?

网友:
感觉这里强制短接Q8本身1和2脚修复故障也可以,这样子做的目的是强制使这个N沟道导通性质MOS管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使后面的Q6 MOS管本身G级得到12V左右高电平饱和导通转换输出+3VLCD屏幕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挂了 ,只是供电线挂了 ?

屏线在这里是挂了,供电线没有挂,屏线挂的话,在这里应该是引起EDID CLK屏码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变为无穷大。

网友:
白屏就应该先看屏接口的。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学习了

网友:
白屏每次先去检查屏线,,,,

网友:
白屏第一都要先查供电 搞不懂为啥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