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手机i9300刷成砖,连接不到电脑!

楼主(2015-06-21):
(无正文)

网友:
插卡接着刷

网友A:
你这个多半是字库挂了,不是刷机可以解决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多半是字库挂了,不是刷机可以解决地

字库挂了,怎么重新写入

网友:
夹电有电流的话可以试下挖煤

网友:
重刷开机文件试试

网友:
如果字库问题的话,要不换字库,要不重新写系统

网友:
字库 挂咯  兄弟报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