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i5 550M显卡,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6-21):
   收到客户一台联想Y470温度高,所有发热部件都温度高,CPU,显卡,硬盘,南桥都非常热,开机一会硬盘烫手,主板温度70度。拆机以后加电就不开机了,然后EC烫手,EC是KB930QF,定了两块,装上以后开机了,但是屏幕没有背光,查到屏幕接口第6脚的invt  pwm电压只有0.25V,查图纸此信号直接由EC第25脚出来,并且跟南桥相连,但是测EC与它之间电阻无穷大,然后就飞线到屏接口第6脚,机器背光开启正常了。机器现在cpu,显卡,硬盘温度都正常了,只有南桥还是有点烫,不敢用手摸。
    但是现在还有问题,开机使用一会以后就会自动掉电,不接硬盘电流1.45A,掉电时直接掉到0.03,然后再0.02,再开机的话还是可以正常触发。
    系统试过了,PE里面也关机,摘掉硬盘也关机,bios刷过了,后来EC也刷过了,EC重新换了一块,时间能稍微长一点,还是会掉电,南桥也加焊过了,cpu后面大电容并联过1000UF电容,显卡供电也并联过电容,EC bios也刷过了,风扇改成常转,南桥加上风扇吹,都不管用。。。我真的快修哭了,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维修的老师们,帮我分析分析还有什么地方能有问题?只剩下CPU还没有换了,南桥发热不知道是不是桥有问题。谢谢师傅们了。

网友:
还有点不明白,刚开始屏幕背光不亮,我把第屏幕接口第6脚,也就是invt pwm给断开竟然可以亮屏,只是亮一会就开始闪,然后慢慢就灭了,灭了用手摸一下又可以亮起,测了一下断开的第六脚竟然自己就有3V的电压,但是很不稳定,搞不明白了,EC和屏幕INVT PWM难道本来就是断开的?

网友:
温控芯片,应该是U29吧,我摘掉以后,机器还是会关机。还有主板温度是检测不到的,换了EC以后就检测不到主板温度了,只有显卡,cpu硬盘温度、

网友A:
南桥的很烫手的话,可能是脱焊了,加焊试试吧,不行换个

网友B:
把屏取掉,用外接显示中,还会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屏取掉,用外接显示中,还会掉电吗

恩,外接也掉电,昨晚我又换了块EC,原来是差不多半个小时掉电,现在是开机两三分钟就掉了。

网友B:
按这个掉电时间看,桥虚焊的可能性大些,第二,19供电不稳,或各PWM不良,这要示波器测一下最好了,

网友:
我再看了下你维修过程,你说所都烫,有可能你19V供电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这个掉电时间看,桥虚焊的可能性大些,第二,19供电不稳,或各PWM不良,这要示波器测一下最好了,

你是说显卡虚焊可能性大点吗?我确实没有加焊过显卡,桥加焊过了!19V不稳定的话,我需要从哪里下手?麻烦师傅指点一下,呵呵,我水平不太好。

网友:
南桥发烫说明南桥有问题啥、你换个南桥呀、在说你那个屏的开启也和南桥连着的、更能说明南桥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很烫手的话,可能是脱焊了,加焊试试吧,不行换个

南桥加焊过了,没有效果,感觉进入死局了呢,呵呵,问题是机器好不容易修起来了,结果再有问题,就白忙活了,太不甘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南桥加焊过了,没有效果,感觉进入死局了呢,呵呵,问题是机器好不容易修起来了,结果再有问题,就白忙活 ...

让你换个南桥,换过以后才知道效果,你有测过南桥的所有条件吗?

网友E:
直接换板吧,搞死人的

网友F:
温控电路好好查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让你换个南桥,换过以后才知道效果,你有测过南桥的所有条件吗?

要是换南桥的话,就不如给他把板子换掉了,里面修的太厉害了。客户的意思不想多花钱,嫌换班太贵了。其实我也一直怀疑桥有问题,但是寻思能尽量不动大件就不动大件,因为钱不能多。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板吧,搞死人的

恩,真的快被搞死了。哈哈。郁闷啊,修了这么长时间结果不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温控电路好好查查啊

温控芯片U29摘掉,也还是会掉电。而且掉电时间基本都是在十来分钟,之前是30分钟左右。Y470这款机器温控芯片就这一片吗?南桥温度是直接给EC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温控电路好好查查啊

温控芯片U29摘掉,也还是会掉电。而且掉电时间基本都是在十来分钟,之前那块EC是30分钟左右。Y470这款机器温控芯片就这一片吗?南桥温度是直接给EC了吗?

网友G:
外部设备都能正常使用不?

网友H:
遇到这种头疼机子,仔细排查是否供电不良,南桥位置换个吧,都修到这个份上了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外部设备都能正常使用不?

外部所有设备都正常,使用都没有问题,就是到时间就啪一下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到这种头疼机子,仔细排查是否供电不良,南桥位置换个吧,都修到这个份上了

感觉问题还是出现在南桥上面。不行换板吧,捣鼓了5天了,哈哈。

网友:
加焊南桥  查南桥供电稳不稳定。

网友I:
这机器越秀越复杂了,建议冷静下来回顾下再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机器越秀越复杂了,建议冷静下来回顾下再下手。

恩,确实是,有时候机器毛病越修越厉害,后来转头一冷静,发现是小问题。

网友J:
除了查供电稳不稳定之外,还要查隔离保护,,温控之类的

网友:
南桥烫导致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J:
除了查供电稳不稳定之外,还要查隔离保护,,温控之类的

恩,把机器先放下了,冷静冷静再修,哈哈,把我修蒙了都。

网友:
我现在也怀疑南桥有问题,温度不该这么高的,而且主板温度是检测不到的,主板温度检测是直接从南桥来的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恩,把机器先放下了,冷静冷静再修,哈哈,把我修蒙了都。

嗯,修机器确实要这样,,,放松一下,说不定灵感就来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嗯,修机器确实要这样,,,放松一下,说不定灵感就来了,,哈哈

我怎么这么倒霉,又遇着稀奇事了,联想E40机器正常,把CPU拿下来,再装上就不开机了。。。我勒个去,啥玩意啊。待机电流0.01,按开机灯亮一下,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电流上到0.58接着掉电。bios我放电了,也不行,我就纳闷,拿一下cpu怎么就不开机了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这么倒霉,又遇着稀奇事了,联想E40机器正常,把CPU拿下来,再装上就不开机了。。。我勒个去,啥玩 ...

哈哈,,,赶紧烧两柱高香,,拜拜神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哈哈,,,赶紧烧两柱高香,,拜拜神

有道理。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看看,进水断线啊什么的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怀疑桥外围电路问题 供电确定正常的话 网卡 声卡一一排除试试  有示波器固然更好

网友:
是不是有电压微短啊   我上次修到网卡微短   是不定时死机

网友:
这个型号的南桥发烫是正常的吧。

网友K:
会不会是显卡驱动问题呀
绿岛小寒
不是显卡驱动的问题,不进系统一样的。是cpu的问题、
详情

网友:
遇到这种头疼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会不会是显卡驱动问题呀
不是显卡驱动的问题,不进系统一样的。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