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原装适配器导致联想B470E的保护隔离电路里的P6SBMJ24APT稳压二极管短路

楼主(2015-06-21):
非原装适配器导致联想B470E的保护隔离电路里的P6SBMJ24APT稳压二极管短路
图中的
见论坛好多同行说这个不装也行,我这也没这个二极管,不装可以吗?

网友A:
名字都叫稳压二极管,最好还是装上的好,不然下次短路烧的就就多了

网友:
不装也得,但是没有过压保护了,

网友:
还是买原装的好

网友:
不装可以,不过下次适配器有问题烧的零件就多了

网友:
一般没得问题,但是没了保护,就相当于没了保险

网友:
装必须的,不能因小失大

网友:
不装也没关系

网友:
最好还是装上,不然下次就麻烦; 了

网友:
最好装个

网友:
装上把,现在电源坏了基本都买OEM的,很少人买原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名字都叫稳压二极管,最好还是装上的好,不然下次短路烧的就就多了

是的,这个稳压二极管设计是保护后级相连PU3801 8脚 P沟道MOS管使用的,防止电源口过来19V电压到本身输入端过高烧坏本身。

网友:
在料板上找个装上为好,要不再坏了,坏自己的名声啊

网友:
最好装长。实在没有可以不装

网友:
谢谢大家热心回复,我从网上订上了,料板太少啊,花了我14块钱一个小二极管

网友:
这个二极管是可以不装的,,它只是起到过压保护的作用,,非原装适配器,电压不是很稳定,导致超过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击穿二极管,,,,

网友:
这个二极管不装也可以的

网友:
不装容易烧机器

网友:
原来设置时装有的,有的话最好装上吧,

网友:
不装当然可以。

网友:
不装 下次坏了还有钱收

网友:
有的话装一个还是比较好些,没有现货不装也行

网友:
这个稳压二极管好像是24V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稳压二极管设计是保护后级相连PU3801 8脚 P沟道MOS管使用的,防止电源口过来19V电压到本身输入 ...

他是的 对一定装上去  不然以后烧的多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有装现在还是没返修!

网友:
还是装上比较保险一些

网友:
这是一个安全问题,不怕事大的不用安

网友:
不装只能说不影响亮机,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可以不装,让客户别用那适配器了,换个好点的

网友:
不装可以的的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