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I3的笔记本装系统蓝屏或死机

楼主(2015-06-21):
有一台联想V470 I3 CPU的笔记本,客户刚拿过来时说装过XP、WIN7、WIN8都装过,都安装不了,后来自己测试确实是这样的,硬盘和内存都换过了,故障还是依旧。有时装系统时蓝屏,并且蓝屏的代码还不一样,有时是装到一半时死机,有时系统装完过后进入系统后两分钟就死机,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进系统看看有什么不正常的么,换换CPU试试,多数可能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进系统还没有操作就死机了,从图纸上面看是CPU管理着内存和显卡,但是不知道什么地方才可以买可靠的笔记本CPU

网友:
CPU供电管子问题

网友:
硬盘换个看看那

网友:
cpu供电的铁壳mos管坏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我遇到很多类似的机子了。

网友:
先看CPU供电,显卡也要排查

网友:
cpu是大电容就干掉   不是的话换cpu看看   也许是供电管子的问题

网友:
这情况我遇到过,蓝屏,每次代码都不一样,,记得好像是换桥好的

网友:
cpu  gongdian供电挂了

网友:
cpu坏了,换了准好

网友:
CPU的管子坏了   还蓝屏的话  就是CPU也少坏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硬盘有问题没有

网友:
显卡供电 或者CPU供电把!

网友:
应该是桥或者显卡

网友:
桥重植下就好了

网友:
PE测试一下啊

网友:
A卡的么,一般都是显存问题,这机器屏轴松了通病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