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 显卡很烫

楼主(2015-06-21):
现在就是亮一下就掉电 手摸显卡背面很烫 求解决办法
显卡
掉电
解决办法

网友:
散热问题吧,你看下散热器和显卡是不是有间隙

网友:
你把散热 丢了吧

网友:
加铜片或者散热垫

网友:
显卡发热量本来就比较大的,也不可能亮下就掉电的

网友:
做散热试试吧

网友:
显卡很烫,,肯定会过温保护,,,要么你没装散热器,要么散热器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