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11R 不认内存

楼主(2015-06-21):
M411R 不认内存 俩个插槽 就上面的内存可以认得到 下面的内存认不到 加焊过插槽 内存阻值正常 请问 是换显卡还是加焊CPU 座子?
cpu
显卡

网友:
一般用一根就可以了

网友:
北桥 加汗过吗

网友:
M441R是台式机吗

网友:
确定阻值OK,干下北桥

网友:
干北桥吧。。

网友:
不能用的那个槽子,,EVENT这个信号你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