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20i 风扇报错啊

楼主(2015-06-21):
IBM X220i 风扇报错啊  这要怎么弄啊

网友:
找人修电路,这机就不要换风扇了,换个风扇试一下也可以.

网友:
好多这风扇报错的

网友:
换个风扇看下哦

网友:
风扇报错一般都是风扇的转速不够,或者不转,导致反馈有问题,,,才会报错的,,,直接换风扇先

网友:
灰尘,风扇本身问题都会导致报错

网友:
换个新的上去试试

网友:
你是用户

建议找专业地点检测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