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复位灯闪烁求助。

楼主(2015-06-21):
我有一块昂达RS790GX+/A770S+,开始无CPU供电,换了RT8855后电压正常了,但检测卡上复位灯老闪烁,RST开关电压1.6V,PCI复位从1.8-2.5-3.3跳变,跑了线路,没跑出明目来,求助呀!

网友A:
查一下cpu电源管理pg跳不跳

网友:
查电源IC的引脚

网友:
接干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cpu电源管理pg跳不跳

RT8855 第一脚PG信号,也跳变呀。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
围绕RT8855再仔细查

网友:
滤波电容损坏也会导致电压跳变

网友:
看看滤波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