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手机删除个文件,死机了,出个机器人

楼主(2015-06-21):
想恢复系统,按+,—键,不会动。

网友:
试试按按音量加减。或者直接 触屏。我以前有碰到过可以直接触屏刷机的。呵呵。

网友A:
估计是把系统文件删除了,只有线刷了, 卡刷你没有ROM包啊

网友:
线刷救砖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康佳的,看来只有线刷了。

网友B:
双清重新载入,不行就找ROM卡刷或者线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清重新载入,不行就找ROM卡刷或者线刷

按音量+不能调,

网友:
重新刷机吧

网友:
线刷一下就好了,安卓刷机比较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音量+不能调,

触摸也不能用吗
音量减呢?这个刷机网上很多教程的呢。随便找找一大堆。祝你好运捏。这个玩意刷机不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触摸也不能用吗
音量减呢?这个刷机网上很多教程的呢。随便找找一大堆。祝你好运捏。这个玩意刷机不难的

触屏,+,—都不行。刷机与电脑现在连不上能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屏,+,—都不行。刷机与电脑现在连不上能刷吗。

在线刷,应该可以的

网友:
线刷很简单的。长到对应的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
     下资料工具进行线刷

网友:
是把系统文件删除了

网友:
进loader了,估计只能卡刷了

网友:
先恢复原始数据   如果可以就不用刷机了
不行的话就在这里面使用卡刷
祝你好运

网友:
连按键都不能用的话  那你就在度娘哪里看看线刷的资料

网友:
线刷吧,百度有教程

网友:
应该是系统文件被你给删除了,考虑从新刷机把

网友(2015-08-24):
百度一下  说不定有惊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把系统文件删除了,只有线刷了, 卡刷你没有ROM包啊

手机你也懂,牛XX

网友:
系统文件删了 字库没坏 重新刷个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