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A-9063P

楼主(2015-06-21):
想求救一下  主板 开机无显示。有3v 5v  待机0.3.想询问一下 从什么地方下手

网友A:
直接测EC电压全不全。0.3的电压好像偏高了

网友:
0.3哪里发烫

网友:
待机0.3有短路吧

网友:
从电源开关入手

网友:
待机0.3明显短裤嘛,仁宝的大短不会5a,打一下公共点阻值

网友:
待机应该有短路吧

网友:
有短路了,这必须先解决掉才能考虑到显示的问题

网友:
待机0.3,,,太高了,,,有地方短路,测下CPU供电管有没有阮击穿

网友:
0.3的待机 明显不正常 先查下吧

网友:
有两种情况1是公共点,2是线性,因为只有这两个电压是待机才出的

网友:
待机偏高了!肯定不正常!!查查待机芯片有无发烫或者网卡之类的有无发烫

网友:
     好像待机高了吧,查查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待机这么高肯定有短路啦

网友:
待机0.3偏高了,查待机电路呀。

网友B:
按下开机电流有跳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EC电压全不全。0.3的电压好像偏高了

看了图纸的  ec变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下开机电流有跳变吗

木有跳变   过一镇有没开机电压

网友:
待机0.3高了,哪里短路了。跟着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