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K650C-I5 D1开机只有背光

楼主(2015-06-21):
神舟
笔记本
K650C-I5 D1开机屏只有背光无信号,插电流表开机电流跳变正常,最后达2点多安,清洁替换内存无效,外接显示器也同样现象只有背光,求教大侠指点是不是显卡脱焊了呢????加焊成功率高吗???
笔记本

网友:
确定是显卡就直接加焊,成功率这东西 别人焊接能好不代表你能焊接好 自己去做了再说把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显卡了,楼主用疯抢吹一下看能不能点亮,点亮了就干显卡吧

网友:
一般是显卡故障 成功率看你的手法了

网友:
先风枪热一把吧试试

网友:
是不是白屏啊,也有可能没有平供电啊

网友:
楼主先贾晗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也不一定是显卡的事

网友:
直接给它加焊,温度控制好一般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