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系列的开机掉电问题

楼主(2015-06-21):
机子原本是散热有问题,拆开后发现硅脂严重老化且风扇积灰严重。处理完毕之后,开机后能点亮,但风扇声音忽小忽大,大概到xp的loading界面时,能听到“啪”的一声,直接掉电。求大大们给点思路。。。

网友A:
原本的散热问题是这种现像吗?

网友:
大电容吧引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本的散热问题是这种现像吗?

不是,原来能正常开机进入系统的,只是散热系统几乎失灵,啥都不干cpu温度都一路狂飙,话说这个系列真的是各种问题。。。光显示器排线我都换过2次了

网友:
没错,一般是大电容有问题,通病了

网友:
有超级电容就先干不管他好不好的,再说你也确定不了他是不是坏了

网友B:
你是不是把硅胶擦干净,没涂新硅胶啊

网友:
好文章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Xp加载过程掉电,风扇转数异常,查温控

网友:
先简单排除先是否散热引起

接着排除NEC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把硅胶擦干净,没涂新硅胶啊

你真幽默

网友B:
呵呵,我是实话实说而已,这样的客户我遇到的不止一次两次了

网友:
首先看你拆拆装装有没有问题,其次,查下cpu供电,传说中的电容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是实话实说而已,这样的客户我遇到的不止一次两次了

和你开玩笑,是有 ,顾客喜欢自己搞,坏了才知道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你开玩笑,是有 ,顾客喜欢自己搞,坏了才知道去修

哈哈,,,原来你也挺幽默的哈,,

网友:
掉电后还能马上开机吗?若不能应是散热不良或有短路的了。

网友:
有大电容先干掉再说

网友:
   是不是nec问题

网友:
有没有换过风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