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跑马!!!

楼主(2015-06-21):
求助大神为我解决啊   BIOS刷了。bios芯片也换过。CPU集显的供电也被我去了24脚保护电阻、cpu换过、这些信号都有、没思路了 、装上散热器、开机电流1.2A、不装散热器、电流一直上到1.7A掉电、没救了、大神帮我啊!

网友A:
先看平台复位有无,示波器,测看是否过内存,没过,LPC SPI总线,打波打阻值

网友:
有没有复位啊  有复位没示波器就别修了

网友:
开机电流直接1.2A应该不正常,好像开机电流600左右跳到1A多亮吧,查一下哪里有短路没

网友B:
换下南桥看得不得,不得在换U,这款机有时候南桥坏CPU也跟着坏

网友:
PCH   问题 虚焊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子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下南桥看得不得,不得在换U,这款机有时候南桥坏CPU也跟着坏

是的他的U坏了、昨天修好了、亮机了、今天早上过来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平台复位有无,示波器,测看是否过内存,没过,LPC SPI总线,打波打阻值

大神、没有波波啊

网友:
你不是先前换过u的吗?太粗心了?

网友:
加一下CPU座子看看

网友:
G470的主板就是垃圾!!!!

网友:
内存无波形 先刷BIOS 最好为工厂的 刷bIOS不行的话 那就测下它的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打总线阻值 阻值正常还不行  加焊PCH或者更换

网友:
当然 以上只限内存不过,

网友:
pch换一个呀  这个坏的也多

网友C:
你这板子是AMD的吗? 如果是直接换板吧 好歪歪的

网友:
楼主换一下cpu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CPU好坏啊

网友:
掉电看看什么引起的用双通道示波器测关键点波形对比

网友:
诊断卡有吗,,看看代码多少,,这机器直接插无线网卡槽子上面就可以支持跑马

网友:
刷个BIOS先试下

网友:
这机器南桥爱坏!!!

网友:
u,桥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板子是AMD的吗?如果是直接换板吧 好歪歪的
INTER 二代

网友:
显卡,先加焊一下再说吧

网友:
本人遇几台没集显供电的都是1。5V转换不过,给CPU内存模块供电,U3管子不过,旁边有J1跳线,直接连起OK

网友:
换个U试试 再用示波器看看过内存没有

网友:
电流有没有跳变

网友:
楼主,查下CPU和内存复位有没有。

网友:
CPU座子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碰到这样的机器 像 我这种没示波器的人直接放弃

网友:
过了内存没有啊 u查内存看看电流有变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