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台笔记本东芝LA-9861P开机0.3A-0.4反复的调重启

楼主(2015-06-21):
我有台笔记本东芝LA-9861P开机0.3A-0.4A反复的重启掉电,发送给CPU复位电压反复的跳,有时候3.3 V有时候2.2V,求维修思路

网友:
哪里有短路,仔细量量

网友:
可以往前查一下哪组电源好有问题?

网友:
反复掉电重启,,先排除BIOS,,各个供电,,当然,有示波器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
查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