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电源.所有电压都正常 但是接主板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5-06-21):
所有电压接主板上也都正常,可以跑完码就是不显示 还有一台亮一下灭亮一下灭 所有电压也都正常 电容也都没有鼓包 求解啊
不显示

网友:
PG电压正常吗?......

网友:
楼主电源用的何主控IC?..............

网友:
楼主传张图,方便交流.............

网友:
先要确定主板是好的才能怀疑电源不正常。

网友:
先换一个好的电源看看能否启动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