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苹果装显卡驱动花屏

楼主(2015-06-21):
新款苹果装显卡驱动花屏,有么有苹果大神秀过的?换过显卡!!!

网友:
苹果的活接不到

网友:
你装的是苹果原装驱动,在苹果系统里花屏吗

网友:
新款这么快就坏了?集显的机器内存颗粒坏的多!

网友:
如果苹果系统正常,那很可能是BOOTCAMP的驱动没打好,对应版本安装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驱动版本不对吧,楼主

网友:
是不是没做好啊 显存坏的也挺多

网友:
你不是用bootcamp装的???

网友:
显卡加焊下不就好了

网友:
新款这么快显卡就坏了

网友:
驱动不对吧

网友:
用bootcamp装的吗?在装个系统测测,然后看看驱动,刷刷内存

网友:
苹果装驱动都是bootc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