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电源插口掉进机壳内了.

楼主(2015-06-21):
我打开了笔记本,可该如何固定这松掉的插口呢?

网友:
用ab胶来固定

网友:
用AB胶可以修好

网友A:
估计是联想的吧,哥两好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联想的吧,哥两好挺好用的

你说的不错,是联想的. 如果换了个D壳行吗?

网友:
换壳应该没必要吧,就用AB胶粘一下效果非常好的!

网友:
估计楼主是新手,这情况当然是用AB 胶粘了。

网友:
我一般是用AB胶固定的

网友:
直接A B 胶粘死就行

网友:
最牢固的办法 就是用AB胶 换D壳没必要,,

网友:
这还有什么好想的,如果是我没有胶水的话直接放硬胶焊,顶住就行

网友:
用A B胶固定最好的 联想的那个接口爱坏 我已经粘了很多个了

网友:
用AB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