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雷击卡关闭无输出的vga端口的办法!!

楼主(2015-06-21):
求雷击卡关闭无输出的vga端口的办法!!一片雷击9400gt ,vga口黑屏,dvi口正常,dvi转vga也正常,但是坏掉的vga口是主输出口,就是没有接显示器也会显示连接了模拟显示器,这时候如果不小心抽拔了dvi接口,再插上就回导致主信号透过vga输出,dvi接口黑屏,必须还原系统或者重装系统解决,求修改bios屏蔽vga口,或者改dvi为主输出的办法!附上9400gt的bios ,求修改

备份的vga bios

网友:
补充下显卡是双敏速配战斗版64bit ddr2 256m

网友:
这玩意才几个钱,买一块算了,还有,正常的卡是只要有接正常的显示器,并且只有一个的情况下,那个就是主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