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杀三星RC510进水,同事同心其利断金

楼主(2015-06-21):
     实地出来这么久了一直忙没时间发帖,这段时间一天下来才等来一台机子闲来无事就想着找个贴子发发,刚好下午就来了一台机器,客户说非常着急等着回话。拿过机器一看是三星的机器,心想着三星机器一般没标号的,非得找到点位才行。。拔掉电池电流上到0.5A左右,心想应该电压都出来了没跑码,让同事腾飞把机器拆开自己在论坛上找图纸点位。。     拆机大神五分钟不到把机子就拆开了,一看板子都没修过,心里一阵窃喜,这么新的机子说不定刷个BIOS就好了,在那暗自得意。谁知道反过来板子一看背面有三个电源芯片周围都有进水腐蚀的痕迹,(刚拆机比较心急修没拍照,一会奉上清理之后的图片)心想这下是电路问题还腐蚀这么严重这下不好弄了。
找了几份图纸都不对,最后在“我的泪为谁飞”那里找到了图纸点位,那感激之情就别提了,说多了就见外了,也不枉我投优秀版主的时候透过他两票啊。
     言归正传,先把进水的地方用洗板水清洗干净。迅速打量各大电感无短路,上电触发,电流到0.4A不动,双手拿起板子乱摸一通芯片没发现发烫的,测各大电感电压,测到电感L3 L2无电压,翻开图纸一看是CPU_CORE没出来,看下CPU供电芯片是62882的,直接测量VIN脚无电压,看了旁边的电阻腐蚀成黑的了,对照点位是R647这个电阻 直接找个相同的换掉,刮刮焊盘,咦、、、还没电压,再测下VDC和公共点都不通了,可能是过孔腐蚀了,果断飞线,,上图 ,先飞的不好看测试用的勿喷。再测CPU供电0.85v果断出来。再看电流还是没上去。再测L4没电压一看是IGFX_CORE,集显核心供电,看芯片引脚还有腐蚀,直接抹上焊油拿风枪一加热,上电再测,集显供电也出来了,电流又上去了一点点, 但瞬间又不动了,CPU顺手摸了下不是特别热,应该是没跑码。在无线网卡引脚测下PLT3_RST#没有,然后5系列的时序迅速在脑海过一遍顺着往前查。CPU的VRM3_CPU_PWRGD3.3V正常。 桥的三个PG正常,接着桥就要发出DRAMPWRGD,打开点位实测没有。 修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接下来怎么做了吧,对就是干桥,同事老姜一听立马找来个HM55的桥,没错,就是料板拆下来的,干我们这行节约成本么。。拆机大神外加直球大神腾飞(也是个同事}用他飞一般的速度值好了球。。。。最后二十分钟之内打上桥,接下来就是上电了,触发开关只见电流像小兔子一样蹭蹭地往上跑。。最后完美亮机。。。装机大神这时候登场迅速地装起来测好功能给客户了。看下时间整个过程才持续一个半小时多点,客户催的比较急亮机图也忘拍了。。。
      最后要感谢强大的讯维给了我扎实的基础,和强大的迅维网提供资料,没有图纸和点位这板子修毛线,,再次感谢“我的泪为谁飞”提供的图纸点位、、对了还要感谢同事老姜,腾飞的大力支持齐心协力。没有他们不会修这么快。。同事齐心其利断金啊,此地没什么技术含量老鸟勿喷啊。。如果觉得有用就请你宝贵的手指加点分吧。。。

网友A:
学习了 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进水的机器 最不好修了

网友:
同事齐心其利断金

网友:
收藏下先   以后有可能用得到

网友:
天意wx -4 第一页就灌水 扣分!

网友:
CPU的VRM3_CPU_PWRGD3.3V正常。

桥的三个PG正常,接着桥就要发出DRAMPWRGD,学习了,谢谢高手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思路值得学习

值得学习去加个分顶一下啊兄弟。。。

网友:
时序很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又见大电容

网友:
楼主对时序很熟悉啊

网友:
李大神果然牛、、X

网友:
进液的机器不好修啊 问题太多

网友B:
不过有图纸就好修了

网友C:
有图纸就容易点我现在看不懂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有图纸就好修了

图纸加点位,秒杀一大堆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就容易点我现在看不懂图纸了

修供电必须要研究图纸啊,这个没办法的。。。慢慢琢磨琢磨就行了,没什么难的、、、

网友:
厉害啊  老大    你好!!

网友:
楼主现在 牛逼烘烘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