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集成 不开机 5A一波三折 菜鸟图片原理图 附带图纸BIOS b470e LA470-10...

楼主(2015-06-21):
觉得不错 给给评分吧  忙 很少发帖
没积分下载资料 特意抽时间认真写贴
维修需要靠仪器和技巧准确判断故障 图纸可以不需要精通  但要善于利用
仪器判断故障范围 我基本不看图纸 有什么问题 基本靠感觉去修
联想b470e

网友:
好技术     多谢LZ分享

网友A:
楼主修的真好 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真好 思路不错

没什么  修多了就知道怎么搞 最主要还是基本仪器帮助 准确快速判断故障

网友B:
楼主应该加钱啊 180 太亏了吧

网友C:
你那刷bios免拆座子工具那弄的,能上一张清晰图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那刷bios免拆座子工具那弄的,能上一张清晰图片吗

可以到淘宝 查 BIOS 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到淘宝 查 BIOS 夹

这东西很方便。谢谢

网友:
测试 分组控制IC 各项条件都正常 就是不工作 7,更换5911。谢谢高手分享。

网友E:
修这种机器有一个大忌就是换好元件后没有检查仔细那些个AL3 AL4没有去测量驱动脚位阻值,一般铁壳短路必须换掉那个驱动芯片。还有一个大忌就是不要拿你不确定好坏的CPU 或者是自己好的CPU上电。这类机器即使你东西换好了,全换了,那也不定供电正常。这类CPU你哪怕只要短一秒那就基本报废了的。而且有些亮有些不亮,哪怕是亮了各种问题社么花屏啊 死机啊,不进系统啊让你会有自杀的心情的。自己最好备用一颗开机花屏的坏CPU 用来测试机器稳定后在更换上客户的或者自己买的cpu 。血的教训希望你以后能多留意到自己的鲁莽了

网友:
这个是经典了,烧铁壳,大部份U都是完蛋的,

网友:
死机不进系统的CPU 。 可以先拿来试试  这款机的通病了  死机的拿下了 直接客户一般不会要的 只有同行才会拿回去给客户看看

网友:
收这么便宜的维修费。楼主怎么能养活人啊。主板少了300我才不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加钱啊 180 太亏了吧

同行 没办法 如果是直接客户 200-300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修这种机器有一个大忌就是换好元件后没有检查仔细那些个AL3 AL4没有去测量驱动脚位阻值,一般铁壳短路必须 ...

头回 烧CPU 过去一直很小心 但这次 倒霉了

网友:
铁壳惹得祸啊 CPU挂了就没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修这种机器有一个大忌就是换好元件后没有检查仔细那些个AL3 AL4没有去测量驱动脚位阻值,一般铁壳短路必须 ...

花屏的U毕竟少,可以淘宝买便宜的亮机u

网友:
一波三折啊

网友G:
夹子是好东西呀,  不用拆省事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啊,唉

网友:
这机子确实容易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花屏的U毕竟少,可以淘宝买便宜的亮机u

客户有来修的机器cpu烧坏了花屏的就可以自己想办法拿下来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头回 烧CPU 过去一直很小心 但这次 倒霉了

这玩意没办法,现在的CPU 真是的没有多少抗力的。哪有以前的CPU 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夹子是好东西呀,  不用拆省事

你可以淘宝购买 一个才30元左右国产

网友:
那种铁MOS管烧了很容易烧CPU

网友:
B470 460坏U的几率很大

那种夹子有时候很方便 不过不能解决所有的BIOS在线刷

网友:
示波器 没什么 日常只是看看有没动作 我也是只来测试 内存是否工作电感前是否波形正常 其实也没什么用途

网友:
其实没什么难度 我也只是购买回来  测试电感前波形 和是否过内存

网友H:
写的图文并茂很用心,这个得收藏加分

网友:
表也不会用啊

网友:
没有 踏入维修领域 还是选择别的吧 维修业 不如过去  早日改行

网友I:
示波器时个好东西,得学会好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示波器时个好东西,得学会好好用!

对  但也不要购买太好 我购买是全自动 岩琦200M 模拟数字直读  其实100-80M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写的图文并茂很用心,这个得收藏加分

谢谢支持  不过将得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加钱啊 180 太亏了吧

亏大了   价格 低了啊    兄弟

网友:
这型号机器坏得多啊

网友:
亏了,cpu烤掉。

网友:
今天干了一个V470  换铁壳壳  CPU烧了  客户不修 郁闷

网友:
那个测管子的方法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