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30U风扇报错

楼主(2015-06-21):
换过风扇一样,开机风扇转一下,然后,温度上升后,风扇有时转,有时不转。
+VCC_FAN1:转的时候:1.5V,不转:0.9V
EC_FAN_ID:2V
EC_TACH:2V

网友:
上面几个信号有什么关联的,

网友:
转的时候也会报错吗?还是不转的时候才报

网友:
都一样报错

网友A:
现在机器不都是这样???温度不高肯定不会转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机器不都是这样???温度不高肯定不会转的呀

关键是开机肯定要转一下的呀,

网友:
BIOS全套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