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短路

楼主(2015-06-21):
一个联想B460,插恒流源大短路,拆机,以为CPU供电管问题,量一下,没事,仔细观察,发现在TPS51123处黑色的烧糊了,查电路图,烧掉了R376 R377 C495,换掉,没有待机电压,量3V 5V 没有短路,怀疑待机芯片问题,于是找到TPS51125换上,待机电压有了。按开关正常。

网友:
送上图纸,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
刚才没上传好

网友:
我的是CPU供电短路 修好供电了 不过cpu

网友:
这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多谢图纸  之前碰到一个  没修好还给客户了

网友:
这个是联想设计缺陷,主要是R376 R377 C495 这块元件上方的掌托的一块U型海绵,吸收潮气后造成下方元件发霉。一般处理完主板上的坏件后还需要用塑料膜垫上,隔绝后以免二次发霉。

网友:
因为海棉吸水

网友:
现在是什么各问题了

网友A:
B460 个喳喳,,就是这鸟样,问题一堆堆,,二代的470 更渣,,烧U,还J8贵,。

网友:
看不出来B460还有设计缺陷!

网友(2019-02-03):
引用 网友A:
B460 个喳喳,,就是这鸟样,问题一堆堆,,二代的470 更渣,,烧U,还J8贵,。

G570却是非常的稳定,我自己用的就是,6年多了,啥故障都没出,论坛故障贴也少